看笔记本电路图经常受到这几个电压名称的困扰,请高手帮忙解释下!!

楼主(2008-09-20):
VCC3SW   这个是待机芯片送过来的电压(一头接16V电源适配器或者电池,另一头产生3.3V或者5V的待机电压给开机芯片)
VCC3A和VCC3B     这一组电压是什么意思?(这个A和B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
VCC5A和VCC5B     这一组电压是什么意思?
VCC3M和VCC5M    这一组电压是什么意思?  (这个M代表什么意思?)
VCC3P和VCC5P     这一组电压是什么意思?   (这个P代表什么意思?
找遍了一些资料都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只有请论坛的笔记本高手帮忙讲解一下了,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这个问题比较重要!!!

网友:
IBM T40上的解释:
A:休眠电压
B:工作电压
M:待机电压
P:液晶屏上的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解释!!!!

网友(2008-11-27):
高手,再帮忙解答一下,后面有带SW的电压,中的SW是什么意思

网友:
新手,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烦恼

网友:
SW:switch               mean:开关电压   IBM 的M 电压插电就有,就是为待机电压。A电压开机有,B 电压是变来的

网友:
谢谢;  了 我也一直在找这些东西   可是找了 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
SW是初始电压,也就是说插上适配器就有,产生这个电压的目的是为了接着产生M电压就是主电源IC产生的3M,5M电压,这两个电压提供给开机电路,如南桥,TB,PMH4 这三个IC上有了这些电压后,才能正常待机,等你按开关!!!!!!!!!!!

网友:
欢迎这样的交流,对我这样的初学者很有帮助,不要怕说错,而是在纠正错误中学习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