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电源管理IC好坏

楼主(2008-09-20):
不知道如何测它的好坏?难道要次次要替换法?

网友A:
一般来说我们要的是这个IC的PWM输出,如果其工作条件满足却没有PWM输出,那么可以判断这个IC坏了。(现在的这个IC还有其他功能)

网友:
如何测出PWM输出正常呢?

网友:
测一下输出引脚就行了吧.

网友:
般来说我们要的是这个IC的PWM输出,如果其工作条件满足却没有PWM输出,那么可以判断这个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我们要的是这个IC的PWM输出,如果其工作条件满足却没有PWM输出,那么可以判断这个IC坏了。(现在的这个IC还有其他功能)

个人以为这个解答在电源IC上是不适用的,因为电源IC要根据场管输出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状态,如果其下控制的输出电路电压不正常,电源IC可能会自己保护,停掉PWM,以保护CPU,这样的话,就不能断定没有PWM的情况下,电源IC是否损坏,还是要先排除其下控制的供电电路包括回馈电路是否正常,这个可以在一些略高档的电源IC的PDF文档上看到,比如最近正在研究的ADP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