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花屏mast的测试的结果

楼主(2008-09-20):
6600花屏 mast测试的结果帮忙看看是那出问题了
MATS version 4.78.  This test may take a few minutes...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8602            0
FBA[63:32]           0        17192            0
FBC[31: 0]    10141774      7684429            0
FBC[63:32]           0        1708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0141774
Write   Error Count: 7737307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每个区,每个位都有问题,估计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感觉有点虚焊的可能,不过显存也先加焊下

网友:
是不是gpu的问题,显卡发热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

网友:
这是好显卡测试的结果,显卡正常的 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192            0
FBA[63:32]           0        17192            0
FBC[31: 0]           0        17064            0
FBC[63:32]           0        1706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851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楼主用的DOS版 本不对吧,不是实DOS吧!!!

网友:
是在dos下测试的,但是测试到最后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屏幕花了什么也看不成了 ,重新启动看到的结果。

网友:
核心正上方右边的那颗有问题,不排除核心虚焊

网友:
如何判断出来的 ?上面的内容不太明白能不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