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大硬盘很多DM分不掉区

楼主(2008-09-20):
250G大硬盘很多DM分不掉区
有时能分 有时不能分
硬盘

网友:
查一下硬盘有没有毛病
如果没有
250G是有点大的硬盘
DM不好分区,
但是可以这样,DM/X/M加上后坠试一下

网友:
我一直用分区魔法师,320G的硬盘都能很轻松的分区掉
一个你要看注意一下该硬盘是否超出了主板支持的范围;第二个,这个硬盘是否有问题。
曾经在IBM T30的机子上安装一块160G的硬盘,都可以正常分区,但是在软件方面使用一直不正常。后来换成120G,工作就很正常了。

网友:
不会吧,我没碰到过,应聘都支持的

网友:
偶没遇到过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