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时钟频率偏高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8-09-20):
近几日遇到了几个32.768时钟频率偏高的问题,实测达40K左右,机器代码00 或不过内存,一旦时钟正常时,机器就可以正常走码,请问哪个朋友修过.帮下忙解释下.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兄,你的这句话是我最想听又最不愿意听的的,想听:有人指点迷津,当然高兴,不愿意听:台式机的主板,南桥有问题意味着我收不到钱呀.呵呵,谢谢指点.

网友:
去掉谐振电容
换32.768
清洗,加焊南桥
更换南桥

LZ的表述极不标准,频率的单位不是K!!

网友:
版主说的很正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的谢谢 非常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现象给这个时钟没有关系,这个时钟只是开机计时用的。
还是依诊断卡的,哪不过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