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的AD线有2条和其他的不一样,怎么解决?

楼主(2008-09-20):
我朋友他电脑点不亮,拿来我修。我插上诊断卡跑26就不跑了。测试AGP的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测试AD线的时候发现其中2条和别的AD线对地阻止相差很多。
其它的AD线对地阻值在254左右,但那2条在60左右,请问怎么维修?
我再用PCI显卡试了下,还是点不亮。北桥挂了

网友:
不用修了。北桥坏了啊

网友:
插PCI显卡看有没显示,没有显示就把板扔掉,如果有加焊北桥,加焊后还是卡26,那北桥大概可以算是挂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