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

楼主(2008-09-20):
其它论坛转的。。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1.rar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3.rar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4.rar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5.rar

网友:
好难上传大文件

..........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2.rar

网友:
K-note好象是IBM的一个什么型号

网友:
K-note主板用于IBM ThinkPad R51e机器.

网友:
请问楼上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下来的全是坏的文件,无法正常打开??

网友:
怎样加经验??????????

踪影 -1 读读新手指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原因不太清楚,要对每个下载的文件重命名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1.rar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2.rar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3.rar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4.rar
伟创维修组维修经验资料(k-note6&K-6).part5.rar

我合并了,但不能完整下载,所以又删除了。----张先生

网友:
原因是文件名中那个“&"引起文件名识别错误,几乎所有bbs都有这个问题。

为简单起见,文件下来后也可以按编号顺序f分别改为:

如果多与十个的话可以改名为 01 .rar   02.rar  。。。。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 this lesson , we will use the Yuhina power circuit to introduce the notebook power system .
有份资料上这样写着,YUHINA是哪个机型的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