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E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9-20):
迈拓6E040L0711014-KMGA-NAR61EA0-B8FEA-E1SA9WHE
1F     78     18     1A     2F      30     34      48      1D    模块坏,如何修复,用别的盘好的模块刷回可以吗?硬盘在PCI3000
正常模式下可以进C区.但在C区也发现有几个模块有错误,可以在C区做SF吗?

网友A:
这个应该先修复固件,然后再考虑做SF,我昨天修一个6E的盘也是1F、18、34、95号模块坏,因1F模块坏认不到型号,只认家族号。     进A区无法写测试,于是安全模式加载C区LDR,修复C区模组。无报错后断电加载A区LDR,  这次写测试通过。。先备份模组与模块、LDR,重新加载LDR,对比效验值,然后修复模组缺陷、再写1F、34号模块,复位四项,也修复好了18号模块。  至此,跳正常模式已认盘,MHDD扫描全盘红绿,ERASE全盘擦除。。。。。。6个钟后扫描已无红绿了。硬盘已修好。。。。。。。以上是我修我这个盘的操作,也不一定全对。但然每个盘的故障都不一样,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本人也是菜鸟一只,现正在上火速老师的硬盘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先修复固件,然后再考虑做SF,我昨天修一个6E的盘也是1F、18、34、95号模块坏,因1F模块坏认不到型号,只认家族号。     进A区无法写测试,于是安全模式加载C区LDR,修复C区模组。无报错后断电加载A区L ...

C区是硬盘备份固件,修改C区对A区固件没有影响.
所以我认为你修复C区的模组和你加A区成功修复硬盘没有任何联系.
兄弟你能不能把修复过程再详细说说,让我也学习学习.因为迈拓的盘写了别的1F,18上去基本上用ERASE是无效的.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6E040L0711014-KMGA-NAR61EA0-B8FEA-E1SA9WHE再加上一样的校验码的固件来写.
最好是先把固件都备份好.用MRT修复一下模块和模块组再回写到硬盘.能修好一部份固件.
实在不行就进C区开SF.能正常开完的话A区固件自然就好了.硬盘也就修好了.
C区的固件基本上都不是全好的,6E的盘没有93模块,95模块报错也是正常的.所以如果只有这两个模块出错也不影响硬盘开SF.

网友:
应该是组坏了
把组修好了,模块应该就好了
最好不要先就写,读出来用MRT修复再回写稳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