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C61)主板开机后1秒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8-09-20):
昂达N61GT(C61)主板开机后1秒就自动断电....
替换了电源、内存、CPU等配件,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各芯片没有烧痕......
请问可能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各供电有短路没有
重点在CPU供电处

网友(2008-12-21):
我遇到 通电就掉电的。先把cpu的供电管子都换了。再看还会不会掉电。如果会就是换 cpu供电IC 了

网友:
应该是存在严重的短路的地方,重点检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