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板

楼主(2008-09-20):
我有两个相同的三星盘,一个是板坏。一个是盘坏。可以用坏盘的板换上板坏的吗?三星型号是SP0411N,容量40G

网友:
这不是傻话么,型号一样当然可以换老。

网友:
听说三星的盘的板不可以乱换的, 如果换板得把BIOS换过来才行的.

网友:
是不是要用软件清空G,P两个表啊.总感觉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