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寸液晶开机的时候屏幕红色,求助

楼主(2008-09-20):
这里有一台方正的液晶,刚开始的时候开机提示无信号,我把VGA接口补焊了一下,屏幕有显示了,但是刚开机的时候屏幕是红色的,就像CRT的偏红一样。并且,工作不稳定,开机不久就自动关了,大家帮忙研究一下,看是什么问题,该怎么修啊?
求助
无信号

网友:
换了个灯管,好了,但是指示灯不受控制
今天下午换了个指示灯,好了,但是只要一插上电源线指示灯就亮,虽然不影响使用,但那是客户的机器,有这个小问题也不好说啊.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你指示灯没接好,~!接好了不会一上电就亮的

网友:
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液晶屏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就OK (CM液晶屏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还是不行呀

网友:
要不要試試補焊mcu的腳s.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