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通电时测量电源内部元件

楼主(2008-09-20):
请教一下,如何测量电源IC各脚的电压,红表笔当然是接测试点,黑表笔接哪呀?如何在通电时测量电源内部各元件的电压值,哪些属于高压区,高压区元件如何安全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我量IC各脚时,黑表笔是否可理解为是——接电源输出插头黑线。另外从市电到主变压器之间区域我是不是该单手测量电压。

网友:
我现在这个电源加电,绿线和紫5V都没电压,到初级过第一个场管300V直流都有,可在次级就都没电,包括IC1,怎么办呀

网友:
这属于辅助电源的问题,楼上有相关帖子!
就那几个管,一个个测都可以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在带电测量辐助电路开关管,也就是那个场管时,应测量哪个角,哪个角不能碰,我在测量一个电源时,烧坏了这个场管和其保护电阻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