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17纯屏显示器,特别故障求助

楼主(2008-09-20):
唯一17纯屏 的显示器

凉机 开机10分钟左右  整个屏幕  从下面 开始 逐渐的变黑  1分钟后整个屏幕 完全黑屏
关机几分钟后  开机可以显示  但是一会又慢慢从下面开始黑屏

先在黑屏的时候 测了下  各路输出电压  未有变化
又对比 测试了下 场块 的各脚电压  在正常的时候 与 黑屏的时候  电压 无变化

还是 把场上的所有 电解电容 和IN4002都更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IC 换过了  问题依旧

网友:
查一下尾板电路。。。。。。。!

网友:
查一下声场消隐电路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看看G1,G2的电压有没有变化?我怀疑你的机子G1电路中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呵呵  风浪 说的对

在逐渐黑屏的时候  G1的 电压 逐渐 增加   到 60V左右的时候  屏幕就基本黑完了

网友:
250V/2.2  的电容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是不是ABL电路?

~~~~~~~~~~字数不够啊~~~~~~~~~~~

网友:
呵呵 谢谢 大家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一个24V的稳压管 不稳定
从昨天换后  连续测试了 10个小时  暂时未再出现原故障

网友:
我的机子和你的故障一样啊,就是一开机慢慢亮起来,紧接着就变黑。再也不亮。从开机还是一样

网友:
具体说一下,那个24V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