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没有画面显示

楼主(2008-09-20):
客户拿来一块杂牌845GL一开始是点不亮,CPU不过,上假负载以后量过电压以后,发现IO有问题,换过IO以后都可以正常跑码了,以为好了呢,谁知道接上显示器一看,亮到是亮了,就是屏幕全是白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们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你的IO是什么型号的,最好再重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