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的本子 拆掉键盘 用什么开机

楼主(2008-09-20):
有很多机器的开机键在键盘上  修的时候要拆键盘 那么如何开机呢? 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

这是T20的键盘接口 短接哪两脚可以开机?

网友:
不知道用万用表划会不会搞坏主板

网友:
查电路图找接口上的PWRSWITCH,短接到地

网友:
T20,我没电路图和点图。而且插针在里面,只能找连外面的接点?

哪位大哥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
简单。用镊子。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去划接口。顺便说一句:所有的机器我都是这样搞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也可以,不过有一定的风险,别说我没提醒你噢。

网友:
键盘接口左边第11脚

网友:
用万用表和镊子都行

网友:
一般是用摄子直接划过,摄子一脚接地。

网友:
哦 上面说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大家可以做个开关的,我自已就做了一个,从一个外键盘上剪个接口下来,拆个开关,接个第十一脚和一个地线,以后在给修中就很方便的

网友:
一般我用这个,自己找个废键盘做得

网友:
高手啊  我有的时候是用键盘开了机器在带点把键盘拿掉啊  好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台发的图。。

刚才看了之前的帖子,原来早就讨论过了。IBM系列都在接口的第19脚,没经验见笑了

网友:
我一般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接地黑笔去划,很多机器都可以。但是神舟的机器不能乱划,我就烧坏过一块承运W360T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