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不跑码,求助!!

楼主(2008-09-20):
一精英p6sep-me主板,上诊断卡显示00,上假负载测各电压正常,复位也正常,但上CPU后测主供电为1.77V,而正常应为2V,CPU在其他的主板上能亮,CPU周围的电容已经换过了,换供电管无效,小弟一愁莫展,请各位大侠支招为盼!!

网友:
检测卡 显示  00    最好找个好的CPU  先换下试试

网友:
没有人肯支招吗??急啊!!!!!!!!!

网友:
看看上下供电管有问题吧    还是有个管子不稳定
南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不行压着CPU座看看!!!

网友:
CPU是好的,压着座也不行,只有一个管子来供电的

网友:
谁告诉你VCORE =2V为正常啊?

各项电压正常情况下
1、U座或北桥虚焊
2、刷写BIOS
3、去看看相关贴子, 有不跑数的专题

网友:
管子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