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30s 液晶 通电后 按电源键 无反应。

楼主(2008-09-20):
LG 1930s 液晶 通电后 5V  电压为4.4V左右,按电源键 无反应。没图纸不知从哪儿下手。请各位赐教,先谢了。

网友:
取下电源板测5V是否正常。如还是4.4先修电源。
看下驱动板上3.3 2.5或1.8正常不。

网友:
断开驱动版后,5V为  4.8V,    3.3V 正常。还是电源版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下光耦及外围电路,与光耦连接的外围好像有一个小三极管有问题,我修过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