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7显示慢的问题

楼主(2008-09-20):
手里一台飞利浦170S7,显示颜色不正常,鼠标移动的过程看不到,显示特别慢,液晶屏是M170EG02如图,请问是什么原因?是驱动板还是液晶屏本身的毛病?谢谢啦!

网友:
你换块主控板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或屏电路坏了.

网友:
你先用通用板点屏使用看是不是板的问题
如果换了通用板还是那样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

过几天借个试试。这是屏的故障图片,真的是屏上的SPFD3226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