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师傅知道型号???

楼主(2008-09-20):
客户的一台金河田电源:型号ATX-310WB&P4里面的推动变压器被人拆坏了,哪位师傅知道型号????先谢了.请告诉一下.
求助

网友:
已经坏了,你拆照原样重做一个。

网友:
这东西。应该没什么型号。手工包的。

网友:
型号一般都标在了变压器的顶部了,同样的变压器不一定好找到,找个坏的旧电源拆个用吧

网友:
我试过拆其它旧的变压器,装上一会就烧高压管13007,问金河田公司说要他们公司的变压器才行,不知有无其它办法????

网友(2008-11-23):
那个东西上边漆包线很少,也很粗,烤开铁心小心退出,把线弄下来,找些新线小心绕上去,一样用,特殊的变压器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NNd,偶拆了个长城300P4的T3变压器,忘了绕向,作废。

网友:
有型号也买不到。1、找同厂家相近型号的废旧电源拆机;2、重绕不麻烦,拆时记住绕向、匝数、头尾,推动变压器耐压不高,绝缘也好解决。

网友:
我好像有一个同样的。。。。。。。

网友:
我有一台正在修。金河田ATX-310WB&P4里面的T2驱动变压器,型号标在其顶部,为111-16136-220rev:A,EEL-16(CCC),RL。它还带两条辫子的。

网友:
很麻烦的,又没有全新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