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泰克845主板,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9-20):
一块英泰克845主板主板,能点亮,诊断卡显示FF。无时钟,复位灯常亮。测CPU无主供,上管D极12V,G极无电压,S极无电压。下管G极一路无电压,一路为12V。其他测试如下图

图中:红色为正常电压,蓝色是该主板上测到的电压。
我是菜鸟,感觉左边的大芯片应该是电源IC,不知道右边的小芯片叫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还请师傅多多指点。该主板的供电问题在哪里?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呀?

网友:
右边也是电源管理的一部分,没有时钟先查时钟,查各路供电。

网友:
我是菜鸟,各电路供电怎么查?

网友:
先查9241旁的电容有没有12V/5V供电

网友:
检修思路:1、测VCORE上管D极有12V输入(此步可省,因为用RT9241B的一般为9241B没工作。)

          2、测RT9241B 第9脚有1.65V(正常)。 第10脚 0V(不正常,正常时应为高电平)。第20脚5V供电是有的,刚刚忘了说了。其实RT9241B不工作一般都是9,10脚惹的祸!

          3、往10脚跑出来过一0欧电阻到一小贴片三极管再接另一个小的贴片三极管~~~接下来的线各位自己去跑吧,跑线过程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