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坏求解

楼主(2008-09-20):
有一个山特的UPS,一天停电拿来点灯。
点着点着居然坏了。拆开看。有两个靠在一起的电阻烧了。因为烧太黑我看不出阻值。怎么办。

还有UPS不能拿来点灯的吗。

网友:
本人喜维修。还没入门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只要不是电感式的灯管可以点.
一般电路有两组对称的,自己对一下

网友:
多谢青虫兄弟。我试一下。

网友:
另UPS不能拿来做小电流的放电么。正如上面说的。拿来点灯。

网友:
没关系的,刚好那天碰巧坏了

网友:
现在是保险丝烧了

我用一根0。5MM的锡条来代用。但还是烧了。

网友:
电流是32V40A的。不知道能不能用锡来代替

网友:
保险丝上面写的是32V40A
可是我测的时候只有12。54V
电流测不出来。

网友:
12V输入端短路。越修越晕。

网友:
一般开关管坏的多,就是有散热片的那几个,测一下阻值一样不
保险,修汽车电路的地方有卖

网友A:
开关管有两个。
阻值特别的低。两个情况都一样。我怀疑是烧了。

三个脚都是相通的。用数字万能表测都可以通。用二极管位来测,三个脚放哪里都会响。几乎没有阻值。这算不算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有两个。
阻值特别的低。两个情况都一样。我怀疑是烧了。

三个脚都是相通的。用数字万能表测都可以通。用二极管位来测,三个脚放哪里都会响。几乎没有阻值。这算不算坏了。

没有阻值,估定是肯定都坏了!

网友(2009-01-01):
没有阻值那这是坏了,你先换了再量一下看。

网友:
我也用UPS点过灯,没有烧坏,你不过是运气不太好.MOS管的好坏判断,这方面的知识你还要好好补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两个1.5K 2W的电阻是不是?

网友:
你那UPS是山特啥型号,那两个管子是逆变管,可以用IRF3710或50N06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