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明基液晶显示器维修过程

楼主(2008-09-20):
接修一台17寸明基液晶显示器,故障为无光栅,按动电源开关,指示灯可亮暗变化初步判断该机的CPU控制部分基本正常,开壳检查,去高压部分的供电电压为20V,因无图纸,根据滤波电容的耐压值可判断电压基本正常,去驱动部分的5V电压也是正常的.
因无光栅决定重点检查高压部分的电路,顺着20V电压往前查发现一保险烧毁,说明20V电路的负载肯定有短路的地方,RX1挡测量确实存在短路的问题,该机的高压部分为四灯管,两路高压输出,在路检查发现有一路烧坏,两只C5707和一只9024管烧坏,检查还发现高压自激振荡的电容.22/160的电容鼓包,其他元件未见异常,因手上无C5707代换决定用13007代换,9630代换9024开机能够点亮,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就熄灭了,反复开机都是一样.换上去的两个管很烫!分析应该是两只管参数不一致,后网上购得C5707,9024,换上后试机半天无明显发热,.修复

网友:
很老的经验了...但是支持

网友:
呵呵,早就知道了,支持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
呵呵  谢谢了啊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网友:
呵呵。关于明基的维修大家都知道很多,但还是支持你一下

网友:
代用的經驗成功率不高

网友:
哈,明基的机器故障好象还是集中在几个部位,我前一段修的两台也差不多同样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