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问题,比如,如果复位是通过IO复位的

楼主(2008-09-20):
菜鸟问一个问题,比如,如果复位是通过IO复位的,复位针与IO之间是直接连通呢,还是中间有电阻,如果有电阻,触发复位针,与复位针连接的电阻这端变为低电平,另一端会不会有变化?跟电阻大小有没有关系

网友:
另一端不会有变化,因为这个是上拉电阻。

网友:
是为复位针供电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