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主板维修中遇到的“现象”,请教

楼主(2008-09-20):
客户送来一块奥美嘉845PE主板,故障现象点不亮。接上电源,检测卡跑C1,初步判断内存电路,正在检测,“砰”一声,内存场管冒出10公分高的蓝色火焰,而且不灭,赶紧拔插销,断电源之后火苗停止。板子肯定是烧毁了,但什么原因造成的,始终搞不明白,现在都不太敢修板了。请高手分析原因,不然真不敢修了。
电源没问题,之前之后都能正常使用,各路电压也正常,板子后来没敢再加电,CPU,内存,显卡之后也都没问题。

网友:
哪里有短路吧,我也是才学没多久的

网友:
是不是测内存供电管电压时连脚了,这样可能导致mos管烧毁,i不要担心啊,这都是现象啊

网友:
啊  说的这么悬啊 ,都不灭???

网友:
呵呵  没事的  这就是短路了  我修过这样的一个显卡  换上贴片电容就就烧   不断电就一直冒火  没事的   正常

网友:
12V没什么,要修CRT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