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CPU供电三只电感特别烫手,正常吗

楼主(2008-09-20):
我有一主板盈通雪狐69C主板,CPU供电的三只电感特别烫手(用手一摸烫起泡),傍边的滤波电容也不敢用手摸,但主机运行都正常,CPU温度也不高,没超频,这样运行久了会出问题吧,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温度降下来,谢谢

网友:
没有办法 这个板子就得宣布报废了   现在虽然工作正常 但是它是用不住的

网友:
更换电源IC试一下吧.

网友:
温度上升的原因一般是电流过大
结合电容也发热的情况,估计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一下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