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D36NH芯片烧了,请问这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吗?

楼主(2008-09-20):
主板上的D36NH芯片烧了,请问这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吗?

网友:
60N03  就可以的

它的参数  VDSS 24V   ID 30A

网友:
给 你找了 它的PDF    你自己可以 看下
对比 你手里现有的 MOS   只要参数 对照  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15N03可以代替吗,手头上没有60N03,只有15N03的。

网友:
UID 77214
精华 0
积分 5
帖子 101
经验 389 点
威望 5 点
阅读权限 30
注册 2008-8-24
状态 离线  #3发表于 2008-9-20 20:4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给 你找了 它的PDF    你自己可以 看下
对比 你手里现有的 MOS   只要参数 对照  就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