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中方正FZ770 -KD垂直亮线 黑屏怎么检修

楼主(2008-09-20):
显示器拿来时是行压缩,经查是二次电源没工作  是一个电感脱焊 . 可焊上以后,就是一下有垂直亮线,就亮一下!黑屏,查二次电源上去一下  就掉下来!请各位同行碰到过的  能否告之那里问题  手头上没图纸  也查了各个外围没发现那里不对!  陷入困境中  求救中

网友:
显示  亮线  后黑屏  是保护电路工作了
行工作不正常

网友:
把二次电源断掉  能显示 就是压缩 !一般是什么保护动作  电压过高还是......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看故障现象是否还一样.垂直一亮线检查整个行偏转电流形成支路是否有明显异常.另外.你脱焊那个电感是什么电感,具体起什么作用.顺便用表测一下电感是否已经烧断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保护电路怎么查。本人对保护电路有点迷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V直接供电 是行压缩啊 不是亮线!那个电感是根导线加了磁环的  没问题

网友(2009-09-20):
我现在也碰到这么一台,不知该怎么下手维修,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这类似问题我遇见过,B+管的G脚电压为10V,明显无驱动电压,查了下TDA4866的B驱动输出脚无电压,换了个新的TDA4866还是无输出。
  问题1    TDA4866既然有行激励电压输出,证明TDA4866工作了,为什么B+驱动无输出呢??
   问题2    象这种B+管的G脚电压过高引起的保护怎么修,思路。。
   问题3     有那些地方电压高会引起保护?
      知道的说下了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这说的是场电路的问题,遇到的应该是行扫描电路的问题吧.修错地方,那是不能修好故障的,大家修之前一定要知道坏了,大致在哪,才能修好吧,盲人摸象,一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既然是行电路出问题了,肯定要从输出变压器那里查起了.关于保护电路,一般是连到芯片的,有很多脚的那种芯片,反面一般有脚位说明的,看不懂还要查PDF资料,慢慢查.主要还是要先有理论,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