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脑开机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8-09-20):
电脑开机30秒到1分钟内就自动关机...

故障之前是中午关机的时候,出现一个结束任务,然后就直接按机箱上面的关机健关机的.然后晚上就开机就出现这种故障了.

拿到别人店..他们说主板坏了....

然后就我自己回家打开机箱..什么灰都刷了,内存,显卡..之类的..
发现CPU风扇的一个角已经断掉了..就是松了..

猜想是CPU散热不良引起的
如果不插CPU旁边的12V供电的话..就可以一直开机..也不断电..也不自动关机..但显示器也无反映.也就是黑黑的..

请问..到底是散热不良引起的嘛?还是主板真的坏了?  真的坏了.但又可以开机进系统,但一下子就自动关机了..有时候开机到一半就自动关机了..就像电源坏了一样..但是电源也换了个新的试过了..都是一样的....

如果坏了的话..大概是什么芯片坏了.这么不稳定...反正每次都能开机..但都是开一下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内存和主板上的插件可以都换一下试一试,从而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检查12V供电啊    是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12V没有短路..我换了个CPU风扇就搞定了..
嘿嘿..

网友:
散热不好引起的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用看也要先考虑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呀!

网友:
是的,这个开机一分钟左右才这样!就是散热的问题,不像是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