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00C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09-20):
上可调电源通电即出现橙色灯点8下绿色1下..,电流上升到0。4A,一下又降到0A,.如此重复,一般问题出现在哪呀,CPU供电不正常吗?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网友:
有这个可能性,你可以用假负载测试一下各个3.3v 5v 12v的供电情况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是BGA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