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 cpu核心对地阻值3欧 正常吗 我没有假负载

楼主(2008-09-20):
正在检修t20的机器 能开机 不亮 发现cpu没供电 检测对地阻值3欧 拿掉cpu 300多欧  我不知道cpu这样的阻值是否正常 感

觉偏低 难以判断cpu坏还是电路坏  现手上没假负载 也没代换的u 真是急死我 哪位兄弟正在修T20的 帮我量一下 3欧的阻值

正常吗

网友:
换个3421不就可以了吗? 太浪费气力了 呵呵呵

网友:
呵呵这机器通病经典故障,换3421就OK

网友:
把板上的电感全用力扳一下。

网友:
  看错型号了 量错阻值 是T23 不是T20  3421根本不搭界
还是刘大师猜得准 是MAX1715一路供电的电感整个掉了 我焊上个电感 出来的电压是1.25v  怪? 我看1715的pdf 应该是2.5v  另一路1.8v(这个正常)

网友:
刘大师真是我的幸运之神 碰到你之后我修啥 啥都好

网友:
这样的 啊 ,哈哈

我有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