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行管被烧的故障.(长城15 1559V)

楼主(2008-09-20):
昨天到党校宾馆抱回八台显示器。15的六台。还有一个联想。一个清华同方~
     有几台问题挺简单只是单纯的行管被烧。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在更换行管之前~在行管处挂上灯泡。测了一下二次电源电压。不是太高。又检查了一下。逆程电容。都没啥问题。把一些地方觉得焊接不好的地方也补焊了一下~上行管。加电测试OK 一口气就杀掉了4台机子
     说的这一台机子。故障现象:(之前党校的那个管电脑的说有一台好象让别人修过;别人说高压包坏了.有一台机子)
     机子型号:1559V
拆机一看。行管~~TT2076  击穿。
     维修过程:检查几个测试点。电源电路部分。二次电源管。逆程电容等。均好~灯炮也挂上。电压~58V  排除了二次电电压过高击穿行管的可能。
    换上新的行管~ 加电后~高压瞬间好象声音不明显。不管这些了。用笔测量吧。
    B+ 107V   1024X768
    行管基极也有电压~-0.38V但电压从表上来看有些不稳。好象有些小的波动~
   G1电压也有~
   现象:高压没有。当时也曾怀疑包是否有问题。主要是二次升压有107左右的电.感觉行管已经工作了.这个点可能是别的维修部把它定为包坏的原因吧~   通电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行管被击穿。也没啥声音显示黑屏。当时摸行管的温度也不算太高。    其实呢最终的原因就是行激励不足~   当时分析了一下原因。行管被烧无非有三种情况:
     1.二次电源升压过高导致被烧
     2.行激励不足。
     3.逆程电容有问题。
     不过从通电和测试的数据来看。已经排除了二种情况。那就只有第二种情况了~
     看了一下行IC的型号。是个三星的好象书上也没这种型号的记录。就反过来跑吧。顺着行管基极来查~查到一个二极管。好象有些问题。对地了。拆下来管子并不是峰鸣。仔细一看。~~阻值有一些不对。 电路板上标识:D612  二极管测量。1:150
        感觉是这个值不对。有可能漏电。导致行推动不足。使得无高压和行管被烧~
        更换二极管后。通电哈哈高压有了。但这个时候发现行幅有些不对。菜单调节后能调。但不能调满屏~~
        检查了一下122的电压正常。有些不放心把它拆下来。换一个新的上去情况还是一样。想了一会估计这种情况就是逆程电容容量减小了。把逆程电容拆下来一看。是个2000V
102J 的。单从外观来看根本不象是坏的。当时想了一想。把好机子上的换下来做个对比。
    把好机子上拆下来一看。晕了。好机子上电容是~~CBB81B (2000V 432J)  看好是那个人把这个逆程电容拆下来换了。但换的容量不对头。对换上。开机;行幅正常了。
    不过到这个时候来看。故障还没有完全好。第三个故障点来了~
    画面亮度不太稳定。偏黑。把G1电压调了一下~显示有一些正常。但工作一会就有些闪动。~关机再开机。情况还是这样~~感觉G1电压没有稳定住。当时我就在想会不会包有问题。哎。机子都修到这个份上了。居然包有问题多气人呀。~~
   不过又想了一想。好象从包包后面把G1 电压调了一下后。也能正常使用。让师傅看了一下。师傅赁经验说。可能可调电阻有问题。找找看。随后我在后面找了一下。没见这个东西。拆开尾板。检查了一下。这下有了大的收获。一看G1 处有明显的虚焊现象。上焊铁;弄好。加电测试。一切正常~~哈哈~ 原来这个机子让其它的维修部应该是修过他们可能没有判断出来故障点。以为是高压包坏了。不过在我手里仔细查找。又救活了他一命~~
     这个机子算是修好。自己也总结一下~
      今后再是遇到行管~~被烧的故障。三个点一定要细查。不能轻易放手~
                还是不要轻易就判断包有问题。
                 写这个只是今天的一个维修过程.里面有些行管易损的几个原因.还是论坛教会我的.今天算是应用到实际当中~

网友:
还是不错啥,下次有机会可以一起研究哟

网友:
  很开心居然有人给我加分了.谢谢.头一次~呵呵~
                 以后会把自己在维修当中遇到比较典型的故障;发上来.

网友:
叶志翔 每次都把机器故障跟大家分享,写的比较详细哦》!貌似你们那生意不错啊?看你的帖子前2天也是别人拿过去好几台修的吧?

网友:
生意还行吧~~不过都是给师父挣的.呵呵~
    不过现在最重要都是自己练手吧.掌握好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果然是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A:
“有几台问题挺简单只是单纯的行管被烧。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在更换行管之前~在行管处挂上灯泡”。
叶志翔兄弟:
     请问在行行处挂灯炮,一般挂多大W的灯炮,挂在行管B C E的哪两个脚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台问题挺简单只是单纯的行管被烧。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在更换行管之前~在行管处挂上灯泡”。
叶志翔兄弟:
     请问在行行处挂灯炮,一般挂多大W的灯炮,挂在行管B C E的哪两个脚上?谢谢!

貌似以前人家修理彩电挂100W的  CRT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彩电也没修过,好像是挂C,E角

网友:
有机会可以一起研究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台问题挺简单只是单纯的行管被烧。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在更换行管之前~在行管处挂上灯泡”。
叶志翔兄弟:
     请问在行行处挂灯炮,一般挂多大W的灯炮,挂在行管B C E的哪两个脚上?谢谢!

    我挂的灯泡.好象是个60W的吧~~ 这也就是起个假负载的作用~
    挂在行管的C极.或者E 极`
    C极或者任意一根地线也是可行的~

   我没修过彩电~~
    也是今年起学习维修的~~有机会一起多多交流~
  我的QQ:12124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