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3行幅大求助

楼主(2008-09-20):
640*480 @60Hz下行幅大,不可调。行幅管C极1。几伏。
其它模式正常。
S校正电路管子,电容换完了。行幅管也换了。

正常时IC201      23脚占空比随行幅调节改变,行幅随之改变。
640*486@60Hz时IC201    23脚占空比99%不随行幅调节改变。
CPU刮过脚了。

下一步应该查哪里?

另外,谁能说明一下IC201       31(MODE_SIZE),32(MODE_REG)什么功能?

11_Schematic Diagram.pdf

网友:
行幅管C极1。几伏
查一下供电吧.行幅管C极电压正常工作时.不应该只有~1.几的电压~
   我修过几台机子.印象当中.有20多V 也有30多V
你可以顺着行幅管C极反向跑电路.查一下中间有可能是某个电阻变大.导致电阻的一端电压高而送过来的一端电压变少.~
   重点查一下供电~

网友:
像这种某一模式不正常的情况.除了考虑对应模式的校正电路外.还要注意一下对应模式的ROM资料.

网友:
今天故障扩大了,所有模式都变大了。
都是调不动。担心CPU........
测SIZE_ADJ电压能随调节改变,拆掉L401,测TP401,电压低。换D409,电压上升,行幅变小。安装L401,行幅正常。
试机,各种模式都正常。

原来是D409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