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不亮,机内有轻微的哒哒的响声

楼主(2008-09-20):
显示器(LX-GJ1769)指示不亮,机内有轻微的哒哒的响声,测量电源部分,发现整流只有150v左右(没有310v).是否有短路现象.在什么地方?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把开关管,拆下来再测。。

网友:
要测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否正常.直接测量大滤波电容两端就可以了.电压一般在300V左右.

网友:
测一下反馈电路的元器件了,再一个就是把+B电路断开。看还会不会有那种现象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有问题。

网友:
换过滤波电容,这招是我的最爱!

网友:
负载有短路,。。。。。。。。。

网友:
如果负载无短路,那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把整流桥换了

网友:
行输出管短路了,修过多个这样的故障

网友:
先测整流桥后的那两个大电解电容的两端,应该有280V-300V的直流电压!如果这个电压明显过低的话,那就可能是整流桥有一端坏了!或是电解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开关管坏,谢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