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测试卡 05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9-20):
想问一下大家硬件测试卡 测出的是05 ,请问它的问题在那里,怎样可以解决~
还有我想咨询一下有关初学者学修主板的下载资料在那可以找到~~~
谢谢~
解决方法

网友:
先看看基础吧,论坛里就有的

网友:
如果不断重复制造测试1至5,可获得8042控制状态。查主板中键盘控制DMA初始页面寄存器读/写准备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与DMA有关的芯片及其外围电路电路。已确定软复位/通电;即将启动ROM.。查主板ROM芯片及其支持电路,

网友:
先去新手区看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