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30s 故障分析

楼主(2008-09-20):
有一台LG l1530s的液晶 工作一段时间后会黑屏几秒 然后又好 过会又黑屏几秒 然后又好 反复下去 这种症状应该如何检测?
黑屏

网友:
你拆开检测高压部分有没有问题
如果高压部分没事的话
再检测驱动板
不过在之前最好换个电源试下
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居多,不多,在检修时也要检查一下,在高压不亮时,去高压板的12V电压有没有,还有开关信号等,都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
换了一体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