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000 上电指针左右摆动故障求解

楼主(2008-09-20):
华硕W5000 上电后 指针在0.1A-0.5A之间摆动 主板没有短路 经过测电压发现5V3V 在跳动一下5V一下0V 把moden旁的LV14A这个芯片取了之后待机正常不摆动了 但是取了之后不开机
[
本帖最后由 兄弟
笔记本
维修 于 2008-9-20 22:39 编辑
]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就是上到0。5掉电嘛
既然取了LV14A待机正常 何不换了一片良的LV14A再说。

网友:
换了LV14A 故障也是一样的

网友(2009-04-27):
你换他当然没用呀。这种多数是供电不足造成电压跳动。你注意查下待机供电电路。

网友:
待机3。3是一个六PIN提供的。你把他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