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E主板北桥问题

楼主(2008-09-20):
此机是听客户说,用的好好,突然断电不开机了。经观察没见主有烧糊和电容起鼓,测量各组供电对地阻值无异常。但用数字表测量北桥上的电容时全是通的(阻值归0)。请问一下是不是北 桥坏了。

网友:
你答对了,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二极体值大于20,是正常的。小于20的就有问题了。

网友:
最好是把北桥供电拆了再测。

网友:
本人已修好了,不是北桥的关系,因突然断电不开机了,本人联合朋友查了一下开机电路,经查得南桥旁APL1086这个管子5V供电没有,然后我们直接给它供电5V,开机正常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我开始也觉得北桥有问题,我问一下,是不是南桥旁APL1086这个管子5V供电没有才导致北桥阻值不对呢?还是什么其它原因?

网友:
楼主写一下维修总结吧.这样会给新手误导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乱说,误导他人!阻值在6  7左右的比比皆是.

网友(2009-10-12):
NF6100的1.2V供电对地很低,一般就几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板这个桥最小对地8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到底有没有量北桥的电容有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