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块6Y080的硬盘写好LDR还不认

楼主(2008-09-20):
我有好几块6Y080的盘,原来都不认盘,用3K写完LDR然后进程序了,固件也都好的,然后我就用模块修复修了一下,然后断电上电怎末还不认,真不知道怎末回事,有认能说一下吗?谢谢,我头疼死了!

网友:
安全模式写完LDR后 在写入固件 断电跳正常模式就可以认了

网友:
我就这样啊,怎末还不认呢?是不是固件不对啊。但是我查看固件都没坏的啊!

网友:
将1F读出在回写试试

网友:
搞什么啊,6Y的盘本人经验就是一个,进C区修复A区啊,要是C区跑不起自检,这个盘就可能丢了.

网友:
请问怎么设安全模式啊?

网友:
要重定义主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重定义主头啊?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