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20):
V星815pe主板,有两个IDE接口,其中一个口接硬盘正常,但另一个口接硬盘有的时候很慢,用硬盘测试软件测试,才1M的速度左右,(正常时候在40左右)(不是主从设置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是主板的哪个部件坏了?
硬盘

网友:
看看IDE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和IDE槽旁边的小贴片,如果都正常,那南桥就换一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