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m不能上网

楼主(2008-09-20):
今天遇到一款DELL640m的机器,刚拿来的时候能上网但是右下角一会打差一会开始连接 但不影响上网!后来怀疑系统问题 重装系统后,机器完全上不了网了!插上网线网卡灯都不亮! 请教各位大侠,给兄弟之条明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能否看到网卡?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更换网卡芯片问题解决。。。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这板子网卡是容易虚捍,由其D620,D630板子网卡发热大,容易出问题..

网友(2009-01-11):
网卡开焊了。吹一下就可以了。或者驱动你没有装好。

网友:
是重新更换网卡芯片了?
还是热风枪重新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