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场管坏,什么型号能替,

楼主(2008-09-21):
手头有一V星的MS-7639的主板,现在查出是场管坏,型号是p60n03ldg,手头有一个CEB6030lj的管子,不知道能不能代换,上面的那个是 NIKOS(尼克森公司)生产的管子,后面的是CET的管子,想知道的问题就是,一、这两个管子能不能代替,二,各个场管的名字有什么规则,我是个初学者,还望大家多大帮助,问题可能简单了,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
损坏的 型号  和你手里的配件   是可以  直接代换的

等下 我把这个型号的 PDF  给你传上来

网友:
呵呵  两个 型号的 PDF  给你找到了  其实它们两个  参数 都是基本一样的

网友:
测一下,是Q1还是Q2
S脚接电感的是Q1
D脚接电感的 S接地的是Q2
从坏主板上对应着拆就是了, 很土的办法吧,呵呵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我换换试试

网友:
损坏的 型号  和你手里的配件   是可以  直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