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GE主板无法正常开机。

楼主(2008-09-21):
INTEL865GE主板,型号E210882。通电风扇就转。显示器黑屏。无法用主机开关关机。也不报警。请问大家是哪里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DEBUG卡显示什么?楼主这么问,大家怎么帮你呀

网友:
通电自动上电基本属于正常,IO应为smsc的,关于显示器黑屏,你用诊断卡跑码看下,看是什么代码!!!!

网友:
他应该不会~不是说新手不要在这吼吗~?

网友:
呵呵,问题太笼统,我们有劲也使不上。建议看看新手区的帖子

网友:
这种问题的源可多了!有北桥短路通电开机,有1117击穿后通电开机,有电源管理芯片击穿后通电开机等等好多种情况!
1、查1117 旁的电容有没有对地短路和1117有没有发炀,如果有查COMS跳线三针中的中间针有没有短路,USB数据线有没有短路,南桥旁的电容有没有短路!如果有这三种短路,南桥已坏!如果1117的电容没有短路,但1117发炀,换1117就可以了!
2、如果以上情况都没有?查绿线有无对地!
3、取下电源IC试试
4、查北桥周围的电容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这样问谁懂得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