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G硬盘故障

楼主(2008-09-21):
一块型号为6Y080L0131013的迈拓80G硬盘,在电脑BIOS里认为Maxtor  CALYPSO  YAR41BWZ,请问怎么修,谢谢。

网友:
固件坏了,用PC300修理呀。

网友:
我没有PC3000能用别的方法修吗?

网友:
有啊,让有PC3000的人修不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只也一样。等待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张先生的回答是很经典的,只是你没有体会到这句话的内涵而已

网友:
坛里有免卡的PC3K,你可以试下看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
不一定,我有两个同样的盘,和楼主同样的现象,全都是MOS管Q500和L7250E烧了,还把+5V输入到SOT223的三极管Q501的内部边线烧断了,没其它好板试,所以盘体还不知道好坏。

网友:
这样的问题,如果头不坏。别没有没有修。修的几率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