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915主板加电自动上电

楼主(2008-09-21):
原装915主板加电自动上电,不跑码,不报警,对照一样的好板量开机电路没发现异常,IO也换了,能不能是南桥坏请老大们指点下

网友:
请问主板什么牌子的,如果师英特尔原装版的话,自动开机是正常的,不跑码你看看是不是有复位,若果有的话应该是CPU那边出了问题

网友:
自动开机你试试~如果能关机的话就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试了下能关机,我去查下复位

网友:
复位有,南桥晶体两端电压0.45  0.43 晶体两脚上的电容是好的 桥电压正常,还怎么查,我是新手,麻烦大家了。

网友:
如果能关机的话就是正常的~~
查下BIOS设置~还不行换个电源试试~
我记得上次张老发过一贴说电源也会引起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