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915主板加电自动上电

楼主(2008-09-21):
原装915主板加电自动上电,不跑码,不报警,对照一样的好板量开机电路没发现异常,IO也换了,能不能是南桥坏请老大们指点下

网友:
自动加电后,是不是能正常用啊,如果不能用的话,你换一下电源试试。如果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就查开机电路上的IO或是开机三极管。。最后才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