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533开不了机

楼主(2008-09-21):
此板SIS芯片组478的..现象是开机针没电压..经过跑线知道是由ASB100的一个脚经过一个R连到针上..把ASB100拆了开机针就有2.25V..从这是不是可以判断ASB100损坏..请问如果是这东西坏 了..能用其他的ASB替换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更直接可以判断ASB(这东西像IO一样大)坏的>..

网友:
是不是该强制启动看怎样。

网友:
短接绿线可以通电没有东西发热..板不工作

网友:
开机针脚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只能更换一样的芯片,这芯片是参与触发。没其它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