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装系统进系统黑屏.GHOST提示出错.

楼主(2008-09-21):
V星845主板``进系统黑屏。GHOST提示出错。

   其它硬件都换过`确定为主板问题` `该主板显卡     旁边的3055发烫`` 但并没有坏` `请教

网友:
显卡不正常GHOST是会出错的..你的还是黑屏..估计真的是显卡那里了..把那个3055换掉吧

网友:
提示出错是什矣错误啊?
会不会是GHOST的问题~?现在网上的系统都是用11。0做的GHOST`
你如果用8。0的恢复就会报错~

网友:
可以用PCI 的显卡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显卡供电不足。或是北桥供电不足了。问题要是还在就不是这里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