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8-09-21):
845的板本来不过内寸的``但是换了一个管一切正常了``能使用了``但是进入到桌面就有闪烁的条纹..请问!!怎么修..

网友:
是内存问题再换一根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但是内寸也换了!!!为什么还会~~~难道真的是集成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集成显卡的板最好把内存按在第一条槽..也就是靠近CPU那条

网友:
有这等道理!!!那下午我试试看

网友:
还是不行!!!除了内寸~~还有哪里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也有供电不稳定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上拉电压也正常!!基本上全板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嗯,我也有个一样故障的主板,但不是集成的显卡;故障现象就是进系统后文字有毛刺,排除外接电源和显卡问题,一直没有搞定;

网友:
晕死!!!!谁能说说啊 应该从哪修起

网友:
量量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一下北桥旁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寸的电压和上拉电压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晚上我试试!!!先谢谢你了

网友:
把内存和北桥相关供电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北桥旁边的滤波电容全换,不管鼓不鼓的

网友:
内存,,显卡,,,附近的电容,,

网友:
你看看换掉7408这个芯片!应该可以!

网友:
换了怎么样!说说看

网友:
我修过的问题比较多是芯片有问题,修好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是完全报废的可能.

网友:
把北桥和内存供电有关的电容MOS全换了

网友:
因该还是内存电压的问题

网友:
换掉7408这个芯片!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