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26不亮!!!(解决)

楼主(2008-09-21):
今天拿到一块品牌机主板,集成加独立的,
开始是内存自检不过,测量内存供电不正常,
更换三极管OK
于是加上内存检测正常,接上显示器不亮,
诊断卡检测26,能听到正常的一声报警。郁闷!!!
换上独立的也不亮 ,
测量显卡供电等一切正常。很是郁闷!!!@!@!
怀疑内存问题,更换之后还是一样,
CPU,内存,显卡都换了还是一样!!!
情急之下想到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把显卡桥旁边鼓起的电容更换好了,
心想换试试吧,
可是发现并没有鼓的电容也没坏呀,
索性把桥旁边的电容,大小统统的换了,

真没想到的是竟然OK了 :lol
看来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尝试,把经验积累,其实有些时候主板也并粗多难修
只要用心,见的情况多了,把经验积累,把经验结合,去尝试,去琢磨,一切都会好的,

网友:
有点实用价值,怀疑就试下,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我一般看看独立显卡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是的,认为可能坏了就换下试下子,反正也不要多少时间的.

网友:
我有块方正的945集成显卡的也是26电压都正常,是不是换北桥电容也能修好?

网友:
我就不会那么麻烦,会先用风枪把贴片电容加旱下

网友:
问一下,你换的是显卡上的电容,还是主板集成显卡附近的电容,或是南桥旁边的电容?

网友:
电容问题,有时也不能理解,
有时主板上就一个电容有一点儿起泡儿,主板就是开不起,常见的在南桥附近的,
也不太想得通,现在有起泡的,不问板子什么问题,先换了再说,

网友:
难怪楼主会走弯路,一开始就应该先检查外观上的毛病

网友:
楼主,真是

学修板卡 -10 严禁灌水,正值打“水”之期,你居然还敢顶

网友:
又学了一招.多多感谢.感觉电子类产品很多时候都会出一些让人觉得很古怪的问题.

网友:
没鼓起也换,虾摸这也不是办法。如果能精准测量出故障所在地,或许这是最难的

网友:
内存有没问题呢?

网友:
恩 不错 经验.,........
在问一下 是南桥还是北桥的 还是两个桥的都换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但我不会这样做的!!哈哈!
没法也的这样 了!!

网友:
我这有块华硕的也是这样,当时槽里面的铜片有些没有弹力了,我就换了槽还是不行,就放在一边了,一直没有弄.....等到会试试去........看是否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
死马当活马当地就医,实在高!!!!!

死马当活马当地就医,实在高!!!!!

学修板卡 -10 严禁灌水,正值打“水”之期,你居然还敢顶

网友:
可以说是楼主的经验,谢谢分享。但这样一换一大把,似乎有点儿累啊
如果能找跟本的问题,那就非常好了
不然下次可能遇到同类问题,也要换一大把,而且不一定能换好……

网友:
有用吗?我也换下。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片 新天下P4-845GL的主板也是走26不亮,集成的也不亮 上独立显卡也不亮 测显卡供电1.5V正常 显卡边上的电容也没有鼓包 挤压桥也 也没有反应 真是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