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66可以代换3168吗?

楼主(2008-09-21):
ADP3166可以代换3168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管,
如果是的话,
很却定告诉你可以。
我试过了,
没问题!!!

网友:
前者的电压要高于后者 分别是1.75V/1.25V    ADP3166与ADP3186是完全一样可互换

网友:
我试过了,
可以呀。
而且也没出现什么影响呀

网友:
还可以用3188代替3166和3168

网友:
是可以换的 3168 3180 3188 这几个也是通用的啦
我试过都是没问题的啦 谢~~~~~~~

网友:
谢谢各位同行,用ADP3188代换成功,主板已修好.

网友:
可以代换?电压稳定吗

网友:
不行,用3180,3188可以

网友(2009-09-25):
3168和3166不可以代换,代换了不出CPU供电

网友:
我曾修一块Intel865PE的主板,用ADP3180换ADP3168,结果U供电只有1.02V,用赛扬D2.66G勉强可以跑字,但是主板不能正常工作.